台达触摸屏和PLC(12SA)如何清除程序

楼主(2008-09-24):
台达触摸屏和PLC(12SA)如何清除程序,触摸屏和PLC都有密码,我只想清除掉内容和密码,以便重新写入,不知哪位大侠可以帮助

网友A:
呵呵;不要原来的程序重新写入就可以;

非要清除对应的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屏的话不用软件,用屏上的系统菜单也可以清除;

网友B:
谁说说啊

我也学学

网友C:
对于PLC来讲,可以通过恢复出厂值实现清除PLC程序的功能

触摸屏可以通过系统菜单实现

网友D:
有个恢复出厂值操作。恢复一下就可以了。相互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E:
有个恢复出厂值操作。恢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2011-05-14):
台达触摸屏删除内部程序怎样操作,是从电脑上操作还是在屏上操作,谢谢。

网友G:
PLC软件都有这个功能的:位于“通信”菜单>PLC程序及内存清除;至于屏,我一般就下载一个空白画面到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