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4 的变频器 出现报(7510)故障----何解

楼主(2008-09-24):
ACS800-04 的变频器 出现报(7510)故障

1.我们先检查RS485通讯连接正常.

2.检查主板正常,光纤正常,AINT板正常.

3.一切换到远程控制时就报此故障,近控此故障消失,并能正常的启动机器.

现在就剩下与RS485通讯的模块没有更换新的了,如果换上新的还是出现此故障

那是何原因呢.?----(ABB传动)

网友A:
如果通讯链正常,把30.18该为no即可

网友B:
先看看和主机的通讯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1.我昨天又去现场了,我把带去的主板和通讯摸块换上去,结果依然报(7510)故障.

2,我又将30.18参数更改为NO,不让变频器报此信息,再用外部启动,结果启动正常,但确停不下来了

如何通讯是否正常?   .电脑和变频器通讯只有两部分,第一 两根启动停止信号线连至电脑, 第二  通讯串口RS485连接电脑

有此判定变频器是可以接收外部启动信号的,因为电脑启动指令已经执行了,但却停不下来(电脑上的点动启动/停止程序可以完好的执行)

现怀疑,是否通讯正真是正常的.以前30.18不改为NO是,也没有报7510故障.

网友C(2009-02-19):
检查现场总线通讯状态。参见现场总线控制一
章或相应的现场总线适配器手册。
检查组51masterADAPTER ( 现场总线适配
器) 的参数设置。
检查组 52 STANDARD MODBUS ( 标准
Modbus 连接) 的参数设置。
检查传动节点地址。
检查总线主控通讯正常且配置正确。
检查电缆连接和接地。
检查现场总线适配器连接。
检查Advant 控制器( 或 Nxxx 型现场总线适配
器) 和RMIO 板 DDCS 通道CH0 之间的光纤。
替换光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