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扶梯中有两个接触器自动断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2008-09-24):
自动扶梯中有两个接触器分别是K1K2(K1吸和,电梯上行K2吸和下行)变频器接入K1和K2的输出端。当K1或K2吸合时,变频器上电按RUN运行但在上升过程中大概十几HZ时,K1或K2主点自动断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你要看看,可,k1.k2,是被谁控制的,如果是变频器控制他,那么是不是,变频器保护了,比如过流.还有变频器可以不要k1,k2的,他可以内部换相的.

网友B:
找一个电工来查一下就知道的了

网友C:
你这样说,没人知道,要看一下图纸才好分析呀...

网友D:
第一:通过图纸检查k1,k2的控制;

第二:检查变频器的保护故障,通过代码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