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上CPU模块的BF亮红灯,请问是不是电池故障

楼主(2008-09-24):
请问是不是电池故障,该怎么处理,会不会影响程序运行?而且第一个SP灯也亮了红灯

网友A:
现在的bf灯指的是网络通信错误,bus fault

网友B:
查看CPU诊断缓冲区,看看提示什么信息,然后再做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看CPU诊断缓冲区,看看提示什么信息,然后再做判断

楼主:
谢谢,我还没使用过诊断缓冲区。。

网友D:
看看诊断信息吧!

网友E:
应该是你的通讯出了问题,是不是外围有通讯中断了

网友F:
网络故障啊

网友G:
是通信故障,有一次我们公司里的一台机组用的是S7-300的,在CPU模块上也是出现报BF故障,,后来查一下通信,发现一外通信接口里的线未接好,屏蔽也未压好,从事恢复一下,就可以用了,就是此类问题.

网友H:
是通信故障,我们公司里的一台机组用的是S7-300的,在CPU模块上也是出现报BF故障,,后来查一下通信,发现一外通信接口里的线未接好,

楼主:
而且第一个灯SP也亮了红灯

网友I:
现在的bf灯指的是网络通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是通信故障,我们公司里的一台机组用的是S7-300的,在CPU模块上也是出现报BF故障,,后来查一下通信,发现一外通信接口里的线未接好,

是吗?我得去查查了.

网友J(2008-11-05):
Module configured, but not available
Preset/Actual mismatch:
(inserted and configured module types are not the same)
- Expected type: DP Slave (6ES7 000 00000 0001)
- Current type: Not available

网友J:
Siemens  CUP 315 -2 DP  SF常亮,BF闪烁。硬件组态时的变态故障 (System and bus fault ). 硬件的GDS没问题,怎么就这样的呢! 呵呵,西门子的东东,真叫人云云的。

网友J:
Diagnostic Buffer

Event 1 of 100: Event ID 16# 5371
Distributed I/Os: end of the synchronization with a DP master
Slot of the DP master: 2
Number of distributed stations: 0
Incoming event
10:43:06.659 AM 11/05/2008

请位诊断大师解答疑难杂症  !!!

网友K(2009-06-11):
我们现场的PLC是不带电池的CPU,由于外界电压波动,之后运行过程中发现BF灯闪红灯,应该跟电池没关系!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呀!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关于我们现场的PLC是不带电池的CPU,由于外界电压波动,之后运行过程中发现BF灯闪红灯,应该跟电池没关系!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呀!求助各位大师

电池故障是BAT F,BF是bus fault总线错误,先看看pfofibus连接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M:
总线故障,检查缓冲区,然后判断问题,地址、硬件接线等都是问题原因啊

网友N(2010-04-11):
对:micxwp 关于

Siemens  CUP 315 -2 DP  SF常亮,BF闪烁。硬件组态时的变态故障 (System and bus fault ). 硬件的GDS没问题,怎么就这样的呢! 呵呵,西门子的东东,真叫人云云的。

内容的回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侠回复下啊!!急---

网友O:
s7-300PLC上CPU模块的SF红灯常亮,BF红灯闪烁,分模块200有一个BF红灯闪烁,应当是通讯故障,检查接口没发现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P(2011-09-07):
今天我在调试西门子S7-300CPU硬件BF指示灯常亮,我检查网络通信没有故障,以及CPU诊断缓冲区也没说什么原因。请高手帮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Q:
组态王 6.53 开发+运行 无限点 硬件狗

QQ:792583389 手机

网友R:
BF灯亮原因应该是通讯有问题,SP灯是什么灯,是SF吧!如果是SF的话,那就是你的PLC硬件或软件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在你的PLC正常运行时有的还是你正在调试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是正常运行后有的应该是硬件问题,通讯硬件有问题,如果是调试过程中有的,则是软件问题了,因为一般新的PLC硬件不会有问题,再有你可以通过STEP7中的诊断信息查找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