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接线

楼主(2008-09-24):
小弟初次接触伺服系统,想问一下松下伺服的控制电源输入端子是否必须接入220v电

网友A:
是不是“必须”,还没有注意过。

网友B:
你选择的什么型号?没有型号的话,功率多大的?750瓦以及以下的220V电就可以啊。2~KW以上用三相220V啊。千万别3相380啊

楼主:
谢谢刘版主和踏沙行,400w的,先接上单相220V试一试,应该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