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RS232转换不能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9-24):
       现在本本都没COM口了,无奈只好用USB-RS232转换器,安装好驱动程序后,可以读出FX和Q系列PLC,但不能与A系列PLC通讯,非常郁闷,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我在设备管理器中设置好了通讯格式:COM3,9600,8,ODD,1,并且修改GX软件中的传输设置为COM3,9600,但怎么也通讯不上,WHY???

网友A:
别买一二十块的,买力特的  100多点,很好用!

楼主:
     是转换器问题?怎么与FX系列PLC能通讯上,同样的一根数据线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细看。我没用过,只不过你可以查查A系列和Q系统的的针脚定义是否相同?PLC被设定的通信格式是否与你设定的相同?

网友B:
我用的是力特的100多,可以用

网友C:
人品问题

网友D:
A 系列PLC  在通讯的时候有个地方要设定一下,如果你确定的的线和FX   Q系列都能通讯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我曾经也被这个问题困了好久,这里我没办法上传图片,可以和我联系.QQ:125328639

楼主:
是在GX 传输设置中去设置PLC I/F中CPU的参数?我几种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E:
没办法啊,这个东西确实不好用,我也买了一个,还在那里放着呢,联想昭阳系列的笔记本基本上都带COM,而且价格在3000到10000之间,为什么不买呢?

网友F:
我用的是力特2.0的,和三菱A系列PLC通讯正常.用另一个AU9720的就不太行.

网友G:
呵呵;不能与A系列通讯是正常的;

ANS系列PLC需要专用的;或买USB接口的电缆;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H:
那是你转换线的问题     转换线是起到转换作用的   不能直接和PLC通讯的  你前提是还必须有一条串口的编程电缆   和转换线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直接拿一条USB-SC09就可以用  不用转换线

转换线最好用工业级的  可以同用所有的PLC和人机

楼主:
对:上海菱新机电 关于

那是你转换线的问题     转换线是起到转换作用的   不能直接和PLC通讯的  你前提是还必须有一条串口的编程电缆   和转换线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直接拿一条USB-SC09就可以用  不用转换线

转换线最好用工业级的  可以同用所有的PLC和人机
内容的回复:

   肯定有串口编程线一起使用呀,可以与FX系列PLC通讯但就是不能与A系列PLC连接上,郁闷不知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说下,谢了!

网友H:
那你直接用串口的线可以和A系列的连接不 ?

网友I:
omron的比较牛,RMB很贵的,就看你是什么心态了

型号:CS1W-CIF31

网友J:
波菲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台湾欧迪尔股份上海的分公司,生产销售各种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安川PLC的编码器电缆,伺服马达电缆,省配线端子台等工控产品

www.e-odear.com

T:021-62197619

网友K(2011-04-11):
我以前用得好好的现在不能用了不知到时是什么原因。

网友L:
赞同价位是衡量可靠性的标准,什么价格就只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