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WEST-MLC9000+多回路控制系统的应用

楼主(2008-09-24):
MLC9000+多回路控制系统

可以控制多个回路,按照控制的点数的不同可以足建加模块.不需要编程用笔记本直接组态就可以快速的完成配置要求.并可以直接连接触摸屏,也可以作为一个PLC或者DCS的从机来使用.

如需要详细的技术应用方案和资料可直接和我公司索取

北京西曼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梅桂 13718380732

电话:010-82755948/49/50

邮箱:meigui860@tom.com

公司网址:www.westmaninc.com

楼主:
1.用途广泛
一个MLC9000+系统由一个通讯模块和最多8个控制模块组成。
通讯模块有Modbus、DeviceNet、Profibus、CANopen、Ethernet/IP和Modbus/TCP等模块可供选择。控制模块有1、3和4 回路模块可供选择,1回路和3回路模块中具有加热器断线报警输入功能。
2.结构紧凑
面板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面板空间不足)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但MLC9000+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使用8个控制模块(最多提供32个回路),MLC9000+也仅有206毫米宽,只需将多个系统连接在一起,就可以满足对32个以上回路的要求。
3.同分散的控制器相比,显得更为省心
多个分散的温度控制器可能显得杂乱无章。而一个井然有序的MLC9000+系统将大幅减少安装时间和成本。这是由于MLC9000+以下特点所决定的:
·减少了接线的工作量
·减少了设置时间
·不需要面板开孔
4.温度控制功能胜过PLC/PC
用MLC9000+替换PLC/PC执行温度控制,可以提高性能和降低安装成本。
·可以更快到达设点,对过程扰动更快作出反应。
·可根据需要进行自整定,而需要手动调整。
·在30分钟内可设置32各回路
·可以仅购买所要求的回路数目,而不必按4的倍数购买
·将回路控制“外包”给MLC9000+负责,因此减轻了PLC的负担
5.运转有效,信息清晰
通过通讯接口,MLC9000+可以将擦数传给PLC或HMI,并且可以将用户指定的参数合并到PLC中,因此,它可以方便的集成到整个系统中,进行数据采集分析。
6.易于设置
借助PC配置软件可以非常轻松地设置MLC9000+中的控制回路。您可以使用设置想到配置系统(输入类型、设置点、报警等),然后将该配置“复制和粘贴”到系统中的其它回路。用户还可以直接访问具体的参数并且根据要求金相任何更改。
7.易于同主控设备集成
您可以非常容易地在MLC9000+和主控设备之间设立通讯。在配置程序随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可被导入主控设备的自定义文件(对Profibus而言为GSD文件;对DeviceNet为ESD文件)。
8.正常运行时间最大化
MLC9000+提供了真正的热插拔功能。拆卸模块、更换模块、自动重新配置模块和恢复工作的整个过程可在30秒钟之内完成。同某些系统不同的是,此时不会影响其余的控制模块,在拆卸其他任何模块式,它们都可以继续工作。
9.风险最小化
MLC9000+提供了重要的安全功能,从而可将损失或损害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如果现场总线网络因为某种原因(例如主控设备崩溃或现场总线的电缆损坏)而发生故障(在用户可以定义的时间内),MLC9000+可以恢复初始设置,从而禁止其回路或继续独立运行。

MLC9000+多回路控制系统

可以控制多个回路,按照控制的点数的不同可以足建加模块.不需要编程用笔记本直接组态就可以快速的完成配置要求.并可以直接连接触摸屏,也可以作为一个PLC或者DCS的从机来使用.

如需要详细的技术应用方案和资料可直接和我公司索取

北京西曼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梅桂 13718380732

电话:010-82755948/49/50

邮箱:meigui860@tom.com

公司网址:www.westmani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