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关于欧姆龙的JMP指令

楼主(2008-09-24):
LDNOT 50.04

JMP(04)  #1

是当50.04由1变成0还是由0变成1时发生跳转呢,变成手册上是说之行条件从0变成1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是50.04从1变成0的时候跳转,对吗?

LD 51.00

JMP(04) #10

是51.00由0变成1跳转吗?

网友A:
这一个指令和三菱的跳转指令刚好相反,相信你在看书的同时,再拿一台欧姆龙的PLC来实验一下,你就会明白是怎么的了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蓝色月亮

网友B:
 应该是由1到0的时候发生跳转    这是跳转指令

网友B:
并不是下降沿微分

网友C:
看书的同时,再拿一台欧姆龙的PLC来实验一下

网友D:
应该是jmp前的信号0→1跳

第一条信号0→1就是5004 1→0

网友E:
楼主的判断是对的。前一个是常闭的触点条件。后一个是常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