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紫金桥的温控曲线怎么用呀?

楼主(2008-09-24):
最好有使用的例子,发到我的邮箱,谢谢了。
b0459@sohu.com

网友A:
本人经常使用紫金桥的软件,以前好像还不知道他们有温控曲线呢

如果有也请给我发一份呀,学习学习

网友B:
使用温控曲线需要以下几点:

(1)       定义温控曲线点

(2)       画面上加入 温控曲线 组件

(3)       组件中关联数据库的温控曲线点

(4)       修改组件的属性,特别注意选择模式

(5)       添加相关按钮,在不同模式下调用不同的方法

(6)       保存后,运行调试

紫金桥软件的各种组件使用都比较简单和方便。如果您习惯写脚本,那用起来可能会更加的灵活的。

上面的两位已经将事例发到邮箱中,如果有需要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学习了一段时间,果然不错,推荐大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