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阻启动

楼主(2008-09-24):
我有一台10KV    400KW绕线电动机。电动机的启动用水电阻启动。启动柜如何配置呀。鼠笼电动机需要一台星点柜、一台水电阻柜。那绕线电动机需要配什么柜子牙。和鼠笼电动机一样吗?

网友A:
在加一台无功补偿柜,和电动机线并联。

网友B:
只要一台液体电阻启动器就行了。

网友C:
只要一台水阻柜就可以启动,可以在水阻柜中加个旁路接触器,启动完成后旁路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