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器求助

楼主(2008-09-24):
包装机上用的松下MSD的伺服控制器,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控制器跳停,显示屏幕上r 0一直闪,停一会后断电重上电后正常,再开一会又出故障。哪位坛友能诊断一下?

另外 松下 MSD 与MSDA 是一样的吗?升级?属于松下的哪个系列?

网友A:
不是。一个好像是V系列,一个是A系列。不过现在都用A4系列了。

你这个系列,已经超过8年了。这么久,估计是驱动器电子器件老化吧。建议用新的替代。

网友B:
1\MSD属于XX系列,MSDA属于A系列;

2\屏幕闪烁是出现异常,有没有报警?报警代码是多少?

3\是多大功率的?型号是什么?

QQ:1029965867

网友C(2008-11-06):
你这种现象是松下伺服器内部元器件在电时间长,热量过度导致的,更换伺服器或者维修伺服器,021-37699679

楼主(2009-03-08):
更换伺服电机  OK

网友D:
显示屏幕上r 0一直闪----应该是上位机(IPC或者PLC,不清楚你的机器具体情况)发出的伺服使能信号断开,伺服放大器没有被伺服使能,但此时伺服内部和伺服电机并未出现异常或者报警的情况。至于为什么上位机控制未给出使能信号,这就需要你在检查一下了。实际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为出现任何异常,只要系统急停未解除,伺服没有被使能,伺服器上也是闪烁“r   0”的,你的伺服应该是工作在速度模式

网友E(2009-05-04):
专业销售维修松下,三菱,安川伺服13556213286

网友F(2009-06-29):
r0 闪烁,代表出现了故障。可以这样查看故障代码。按MODE--上下方向键(找到DIS_ERR)--就可以显示故障代码了。我们今天碰到一个R14的过流报警,最终是马达侧的插接头松了一相,导致运行时缺相。如果有报警手册和说明书就好办了。谁有吗?网上很难找得到啊。

网友G(2010-10-05):
学习了,哪位大侠有使用手册啊,发我一份,多谢了。QQ751262534,我有三菱伺服使用手册。可以互换。

网友H:
5楼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