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题!(关于程序下载)!谢谢啊

楼主(2008-09-24):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将编写好的程序烧录到芯片上?需要什么硬件器件?还有,要对一个控制模块进行进一步开发需要什么硬件资源?

我是一名初学者,刚从老师那拷贝的软件和一块3150控制模块想进行进一步开发!

多谢啊!

网友A:
应用程序下载到程序芯片里面有几种方式:

1、生成 外部程序文件 (参数一定要正确 可以参考一些开发软件的使用说明)

直接使用编程器 烧录进外部程序存储器

2、网络下载  使用网络应用通讯程序  开发工具 应用工具都行  配置好参数 直接下载到

    内置或者外置的程序存储器 即可

关键是  你的软件是什么软件 3150的控制模块的配置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