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系统+PLC出故障,寻求解决

楼主(2008-09-24):
    造纸车间是高温(55℃)高湿环境,运行在纸机上方的天车,采用变频器闭环系统+PLC控制。电气控制箱内有变频器、PLC和接触器等电器件。采用了一台8KW制冷量的工业高温空调降温,通过管道供给两个1000*1600*550(宽**厚)电柜,有一个柜内装了两台55KW的安川G7变频器,另一个柜内装了PLC及其它电器件。现在,PLCCPU,变频器烧主板和驱动板,换了又烧,故障不断,恳请各位专家指导。是否是因为空调风量太大或者温度调的太低(现场调到30℃)?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
1)柜内温度降下来了,但是被冷却的空气相对湿度很高..估计是产生了凝露而使主板短路烧坏..如果感觉电气柜表面潮乎乎那就肯定是这个原因..

2)建议装电柜内增加除湿装置,在降低温度的同时设法把空气相对湿度降低至70%以下..

网友B:
说的好,赞同~!

网友C:
换了多长时间又烧是关键,如果时间很短,你的电气有问题,用一段时间y才烧,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D:
现场的湿度很大吗,不大的话,应该和空调没关系。

网友E: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楼主:
平和朋友:您说的应该有道理。但不理解的是,照道理说空调室内应该是干躁的吗?比如在潮湿天气,我们在室内开空调,应该室内是干躁的。所以,如何理解“柜内温度降下来了,但是被冷却的空气相对湿度很高"这个概念?

网友F:
         题.

1 )   口, 口.

2)   封, 内.

3) 测.35量.45 频.

网友F:
论, 的 柜,用10P题.

邮:  HLTW8888@YAHOO.COM.CN

网友A:
55度的高温高湿空气,在被空调陡然降到30度左右,空气中的相对湿度一定在90%以上(特别是制冷刚开机这段时间尤其严重,...)这样的高湿度对电器系统是相当有害的...如果空调风管道设计不当,穿过蒸发器的风速过大,还会将蒸发器上的空气凝结水吹出来,后果更为严重....

网友G:
采用循环冷却,加大出风量,温度调高

网友H:
楼主可以看下威图的柜子,在通风散热上所采取的方案.我们公司有好多那样的柜子,天冷加热(我们没用),热的时候柜子外面都有冷凝水

楼主:
可能像平和朋友说的是潮湿问题。那如何增加除湿装置?有什么方法?

网友I:
高明,应该好处理,放个湿度计检查一下就知道了,湿度计很便宜的

网友J:
老是烧CPU和变频器主板,一种是静电击穿,一种是CPU的供电过高,一种是人为破坏。温度低是好事,就怕湿度高加上静电。

网友K:
柜内加上凝露控制器,防止凝露出现就可避免水滴入变频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