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剪。

楼主(2008-09-24):
工件移动速度40m/min,剪切长度400mm--800mm,精度±1mm,不用伺服用变频能否实现?

网友A:
切什么东西?质地?厚度?

工件速度是否稳定?能稳到什么程度?

楼主:
胶合板行业,单板切割,厚度4mm以下,工件速度按理想状态考虑。

网友:
变频做调速,加编码器做反馈,刀子要好,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到,但实际使用只是怕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B:
一般速度都不是很稳定,要是稳定那就不用做伺服的的控制了

网友C:
变频主要是精度难达到这个指标。除非把精度标准放宽到4—5MM左右。速度都没问题。其实,现在的伺服也不贵啊!还容易调机。

网友A:
胶合板?是剪切还是锯断?

网友D:
这项目用变频器就算能实现你们的精度和速度的要求,调试也要累死了。上伺服吧

网友E:
变频也有模拟量输出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应用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F:
现在伺服系统的价格也不是很贵,我建议你用伺服系统,这样安全放心,设备是用来做产品的,产品的质量就是生命,不要因为那一点点的利润而影响这个产品的质量。

网友:
问个问题,别见笑。飞剪旋切中,飞剪从0速加速到送料线速的时间可以忽略,也就是说计算飞剪从启动位置到出刀位置的时间时是忽略了伺服电机加速时间的,直接以送料线速为基准计算的,直接由线速,旋转角度计算出时间,忽略加速过程。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G(2008-11-01):
用变频是可以实现,但是那是进口高档变频器加同步同位卡来做,反应在成本上也很贵!建议用国产的叫威科达的飞剪专用伺服来做,这样基本上很简单就可以实现,而且稳定性又好,同时反应在成本上和进口变频器相比 可能还要便宜点!我在广州和浙江、济南都见用过!

网友G:
比如丹佛斯的FC302  加同步同位卡,关键同步同位卡的编程还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