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8-09-24):
请问各位变频器专家,我用110KW 的变频器拖动132KW 的电机是不能行,运行时间长了对电机和变频器本身质量有没有什么问题,会损坏变频器或是电机吗?

网友A:
要看你的设定了,假如你的变频器的设定是安照变频器的额定功率设定,对于电动机的来讲是不会烧的,因为有余量。对于变频器来讲是容易坏的。一旦有意外事故发生很容易烧变频器。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用,还是守点规矩吧,虽然变频器有20%的设计余量.但是也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C:
呵呵;负载大的话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报警;

肯定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