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 误差!

楼主(2008-09-24):
现有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两台电机分别带两个独立的机械设备。要求两设备的线速度同步,现在有个问题:由于没有提供

两个设备的同步系数,所以只能自己试,但这个系数始终试不精确,然后就会出现累计误差。就是说,第一圈是同步的,第二圈一台电机就快了,第三,第四圈。。。。。。。。 就越来越快(相对另一台电机来说,其实电机的速度是不变的,只是相对位置在变化),请问下大家 如果没有提供正确的同步系数,是不是不能实现的? 还有,如果是存在这种误差,那么应该怎么样去消除? 谢谢!急!!

网友A:
你是什么设备?有没有张力架或者速度传感器?

网友B:
做一个同步就好了

楼主:
是速度同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位置的同步,也就是说保证速度同步的情况下,也就保证了两设备的相对的同步。

楼主:
没有张力控制和速度传感器。 用了两个编码器

楼主:
是速度同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位置的同步,也就是说保证速度同步的情况下,也就保证了两设备的相对位置的同步。

网友C:
请教一下,编码器送到变频器后

同步是怎么保证的啊?

网友D:
用一个张力控制器,加一个台达的同步控制器就行了,比用编码器好用

楼主:
我不需要控制张力的 谢谢。现在速度是可以保证一致的但是位置误差没办法消除,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E:
哦,这个就是位置永同步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

这种同步我已经做过4套,正常运行2年多,没有接收到甲方的投诉。

请参阅我的相关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BE44-418B8D4C2AF8

楼主:
是啊 老菜鸟! 我先参考一下你的文章。谢谢!

楼主:
谢谢老菜鸟!能不能大概说下位置同步的编程理念,然后我看你程序的时候可能比较好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