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控制方式相当于踩油门

楼主(2008-09-24):
       众所周知,变频器有两种重要控制方式:一种就是n2的闭环控制,这时变频器输出的频率f、电压U跟随负载大小变化,电机力矩跟随负载瞬时平衡,转子转速n2不变,机械特性为硬硬特性,这种控制方式一定要设置最大转矩失速保护功能,以免造成机械损坏;第二种控制方式,就是定子电流I闭环控制,这种控制具有以下特点:

1、异步电机在变频控制时,只要转差控制在额定转差,磁通控制在额定运行状态,这时电机电流就是额定电流I,电机转矩就是额定转矩。

2、在额定电流I时,还可以通过增大电压,增大磁通,在保证铁心不进入饱和的条件下,电磁转矩会以电压的平方关系正比增大,这就是同样的电流可以产生更大的电磁转矩。

3、所以电流的闭环控制,可以说成转矩控制方式,可以形象地说成“踩油门”,电流就是“油”,控制电流就是控制“油门”。

4、电流的闭环控制,是所有控制方式中最简单的一种,之所以说它简单,是因为它的检测反馈参数电流I的检测最容易、最方便。

5、只要给定电流I,检测反馈电流I,比较放大控制输出频率f、电压U的大小,控制转差、磁场,就控制了电流I,控制了电磁转矩的大小。

6、由于负载转矩是变化的,负载转矩增大时转子转速n2就降低,负载转矩减小时转子转速n2就升高,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7、这种控制方式适合众多负载的调速过程。

网友A:
楼主很幽默,接下来肯定很精彩,期待中。。。。。

网友B:
电流控制是最基本的模拟控制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