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08-09-24):
用变频器会不会烧电机;我公司的电压是575V,60HZ,3490RPM的,我带一台用了几天没问题,我带2台用了5个小时就烧了1个,烧电机前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另外1个没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压有这么高吗?电压过高!设置变频器输出的额定电流

楼主:
电机上的参数我全部设置好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看电机烧的原因没有,应该从电机烧毁的迹象上找原因

网友C: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网友D:
575V,60HZ,3490RPM有问题,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75V,60HZ,3490RPM有问题,解释一下。

请解释一下!

楼主:
那是电机铭牌上的参数

网友F:
可能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太底,达不到电机的额定电压,带一个电机还有马虎能拖,两台就电机电流升高,所以就烧了.

你是什么样的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我的是丹佛斯VLT5000的,输入是575-690V的,输出我调整好的,是575V.[全频运行60HZ】

网友G:
这种等级的电压很少见,变频器也要用高压变频器。

网友H:
打开电机看看烧毁的原因,分析下

楼主:
烧坏的电机就是有一点点匝间短路,不仔细很难看出.听说装输出电抗器可以解决问题。我买了2个装了。用了10多天又烧了1个。(没装电抗器之前用了4个小时就烧了一个。)请问各位是那里问题。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I:
此电机是否为变频专用电机,不会在普通电机上加装变频器吧

网友I:
正常运转马达电压、电流、频率、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