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24):
公司的ACS600变频器在进线缺相的情况下还能运行。不会报错,谁能告诉我是哪个参数没开?或者是哪里有问题。另外,该组变频器在UDC+、UDC-上接了直流制动,是多个传动公用的。

网友A:
该组变频器在UDC+、UDC-上接了直流制动,是多个传动公用的,是不是直流母线连在一起了?如果是的话,说明已共直流母线了

网友B:
真厉害哦,直流制动公用,而且缺相不报警

网友C:
应该有缺相保护动作啦!

楼主:
该组变频器在缺2相的情况还不报警,还能照常运行。  变频器进线是3相交流,不是共直流母线。但是制动单元似乎就是共直流母线。

网友D:
一般缺相保护都会有一个缺相保护板与电源板连接 有这个板么,或者参数取消了缺相保护这个功能,一般这个参数是厂家的 ADT参数,需要把密码解开才能看见。

楼主:
这个板有没有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咨询了ABB客服,还在等回复。有了结果大家再讨论讨论

网友E:
是不是负载太低了,缺一相变频器在低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运行的

网友F:
7楼是对的,

这情况是有的,负载很轻的时候,两相整流出的直流电压也足够了,当负载增大的时候就会跳缺相或欠压等故障保护停机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大量ABB配件,联系1335528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