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无功补偿提几个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8-09-24):
1、补偿回路中,用微断好,还是熔短器好,微断可以同时断开三相,跳闸后还能合上,但是一直以来设计院设计的都是熔断器,为什么;

2、如果用微断,电流怎么选,是不是选D型

3、无功功率,每个千乏是几个电流,怎么计算

4、功率因数设定数值,一般选多少好

5、接触器,电流怎么选

6、无功功率控制器,设置那么复杂,为什么不能简单点,我们有个工程,居然调试不出来,可见复杂程度

7、电容器,现在很多配电炕器,以前怎么没见

8、主回路还配避雷器,这个大家怎么选参数

我常碰到的问题,大家说一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A:
1用熔短器就可以了 以免误动作  3看看电容不就知道了吗  4一般在0.9以上就可以了 5接触器电流当然要大于电容电流了 6 我们用的都很简单 1分钟搞定

 7现在很多电器设备 对电网有破坏 对电容当然也有冲击了 加电抗器可一减小电流冲击

网友B:
我们这的补偿柜是用熔断器,输入端有串电抗器。

网友C:
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