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与威纶触摸屏.三菱变频器通讯程序

楼主(2008-09-24):
本人选用欧姆龙CP1H-XA40DR-A的PLC,威纶MT506MV触摸屏,三菱S500变频器,现在要求可以在触摸屏上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显示频率,更改频率,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谢谢,小弟QQ:783345991

网友A:
不是很复杂的

模拟量输出给PLC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

网友B:
呵呵;你是要用模拟量控制?还是用RS485控制变频器?

网友C(2008-11-26):
你可以看一下,发送端和接收端,地对地就可以了,模拟量可以用PLC来给,启动也是可以用辅助继电器来做的

网友D:
很简单啊,自己琢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E:
慢慢的想吧!相信你行的

网友F:
觉得还是用模拟量的方便

不设计通讯

直接用万用表就能量出来。。。。。

网友G(2009-06-19):
各位工程师你好!!

         我刚刚接触PLC和变频器之间的应用请给我也来一份S7-200的PLC控制三菱变频器的程序。非常感谢!!!

         邮箱:wannengcang@sina.com

网友H:
不是很难的啊,用触摸屏控制PLC输出模拟量,PLC输出的模拟量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再反馈回来,接到PLC的模拟输入端,然后触摸屏采集PLC模拟输入的值,显示到触摸屏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I(2010-05-15):
各位高手我是没有搞过触摸屏程序现在维修机械想把威纶触摸屏程序搞定只要学些压力位移和步进电机计量就可以了

网友J:
威纶触摸屏程序搞定只要学些压力位移和步进电机计量就可以了

触摸屏一般是设定 显示的

压力位移步进电机一般是PLC程序的

www.ytleader.cn

网友K:
代做本科毕业设计,代写论文、各类总结。qq:1452128226、1468193379

网友L(2011-11-05):
我有程序可以给我电话18922018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