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KC温控仪PID参数的设置

楼主(2008-09-24):
各位大虾,我初次使用RKC的温控仪,以后还要大量使用该种仪表。但不知里面参数PID如何设置,导致实际温度经常超出设定温度,还继续加热。我们是用温控仪来控制固态继电器,从而控制水槽的温度。谢谢

网友A:
RKC是日本的低端仪表,我倒可以建议你用英国WEST,0.1级的检测精度.操作非常简单,来上一个PID自整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B(2008-11-14):
控制有偏差就自整定一次。建议看下宇电的PID控制器www.yudian.com

网友C:
给小弟一份吧,很想充实一下知识,感觉自己能力欠缺太多了啊。谢谢大哥

longtu1999@126.com

网友D:
我供过几千套RKC表;CH402? FB400?请说说具体型号,回一个操作流程给你.

网友E:
对:FB400 关于

我供过几千套RKC表;CH402? FB400?请说说具体型号,回一个操作流程给你.

内容的回复:

CH402的,给我一个操作流程,谢谢

网友F(2018-05-22):
我的是这个CH102的,给我一个操作流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