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转RS232高速2.0线为何与威纶触摸屏无法通讯

楼主(2008-09-24):
刚买一条USB转RS232高速2.0线与三菱PLC通讯很好为何与威纶触摸屏无法通讯?请教各位同仁。

网友A:
威纶触摸屏应该比较好通讯的,我这儿的几根杂牌的都可以.你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参数?

网友B:
呵呵;换个牌子的试一下,我用的就可以与威纶通讯上;

网友C:
还是同样问题  转换线是不可以直接通讯的 .  你可以直接用USB-MT500这个线   也可以用USB-RS232+PC-MT500      都可以的

网友D:
线有问题,买过一根USB转COM线

网友E:
线有问题,买过一根好点的USB转COM线

楼主(2008-11-13):
ok,线有问题,谢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线有问题,买过一根好点的USB转COM线

网友B:
USB转的COM口线差的话就是不行的,可以用PC卡转RS232的试一下,性能要好一些;

网友G:
也有可能和转换线质量有关,换个好些的试下

网友H(2010-01-14):
请教一下:我用usb-rs232+资料上的通信接线图,为何不能连接上?各种设置都试过了。谢谢!

网友I:
这种事比较麻烦,只能买两种USB-串口线试试!50块以上的转换器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