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馈

楼主(2008-09-24):
我想请教一下,伺服调试的过程中,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入前馈呢

网友A:
前馈的总体目标是减小稳态随动误差,对于轨迹控制有一定贡献,对于点位控制,贡献不大。所以用不用前馈,应取决于应用目标。

至于在调试阶段何时加前馈的问题,个人以为在内环参数调定后,位置环增益也大致可用时,可以试着加入前馈,与位置环增益联调。

网友B:
您指的是哪个前馈?

网友C:
前馈是在内环用还是在外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