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温控仪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8-09-24):
请教各位:RKC温控仪为什么经常出现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差别比较大,即使调过PB值后,在不同的阶段仍然有偏差。我们用的是Pt100的热电阻,热电阻已经换了好几个了,效果仍然不明显。谢谢

网友A:
差别大多是因传感器问题、传感器没插好、温控仪与传感器之间线路过长没使用补偿导线等。

网友B:
加热电源线不要和传感器线搅一起

网友C: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网友D:
是不是传感器插入得太少?

网友E:
表没问题吗?RKC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电话13718380732可以直接找我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F:
呵呵,和仪表应该有点关系,PT100换过好几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日本货不好调

网友G:
可以先找个其他牌子先试一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H:
让温控表自诊定一下PID,然后再安实际情况微调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8楼 回复时间:2008-9-25 23:39:07
让温控表自诊定一下PID

网友J:
北京格锐恒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www.greatelec.com,  010 63788630 ) 的“SmartGA可编程多回路调节器”应该好用,

网友K:
应该还是探头的问题!!

网友L:
确定仪器及仪表是否准确,先必须要有相应的测量仪器及标准信号,在出现问题时你先确定你判断的依据及标准是什么。

网友M:
我给客户供了几千台RKC表,用得还可以,请先说说具体型号,用在什么场所?再分析出结论。长沙华表

楼主:
对:FB400 关于

我给客户供了几千台RKC表,用得还可以,请先说说具体型号,用在什么场所?再分析出结论。长沙华表

内容的回复:

型号我明天到公司查一下,给你发过去。仪表是用于对水槽加热的控制和温度显示,可能是PID参数设置的不合理,经常出现过加热的现象。我们要求温度控制在±2℃,比如设置80℃加热到85℃还继续加热。请讲讲PID参数的设置方法。

楼主:
对:FB400 关于

我给客户供了几千台RKC表,用得还可以,请先说说具体型号,用在什么场所?再分析出结论。长沙华表

内容的回复:

请留下贵公司的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让温控表自诊定一下PID,然后再安实际情况微调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让温控表自诊定一下PID,会出现过加热。请教一下:设置80℃,实际温度达到85℃还继续加热,应该调整那个参数。谢谢

网友N:
最好是启动PID自整定使仪表自动运算PID参数。如有问题可以找我13802946607

网友O:
SV=80 PV=85? 是否测量PV值最大为85度?

PV值最大为85度,超调5度,将原I积分值翻倍即可,如原积分=150,改为300. 积分时间就是用来抑制超调用的
系统超调增大积分时间至少按1.5倍增加。

若想很块达到80度而不超调,请使用比例积分作用范围(即积分分离)=0.5或50%

PV=85 SV=80 此时继续有加热输出是正常的,但加热输出随时间会慢慢减少,使温度回到80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H:
关于让温控表自诊定一下PID,然后再安实际情况微调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让温控表自诊定一下PID,会出现过加热。请教一下:设置80℃,实际温度达到85℃还继续加热,应该调整那个参数。谢谢

自诊定的设定的温度和环境要和正常工作时差不多,不然会不准。微调PID这三个参数

楼主:
对:技术顾问 关于

SV=80 PV=85? 是否测量PV值最大为85度?

PV值最大为85度,超调5度,将原I积分值翻倍即可,如原积分=150,改为300. 积分时间就是用来抑制超调用的
系统超调增大积分时间至少按1.5倍增加。

若想很块达到80度而不超调,请使用比例积分作用范围(即积分分离)=0.5或50%

PV=85 SV=80 此时继续有加热输出是正常的,但加热输出随时间会慢慢减少,使温度回到80度。

内容的回复:

对,测量PV值最大为85度。是不是积分I值越大,积分作用越弱?我曾调大I值,可是超调量更大了。谢谢

网友O:
TO :LYBOY2

积分I做大,积分作用是越弱。

在原来前提下,若积分增大,超调还是没有改善。那就是P比例项作用过大,造成的超调。将P值*1.7倍增大

你说增大I值超调量若大,没有提供数据是比原来大1度,还是大10度,还是大20度??I积分值是原来的多大?

每次系统必须在冷却状态加温,每次结果在一致,但也有几度差别,跟环境有关。系统在冷却状态下,开始加温,超调量是最大的。

请提供P,I,D三者的设定参数值,是多少??控制的对象描述下?若是水温,估计周期还是挺大的,I的时间应该在500秒左右,水温超调不大,最大也是10来度,

但降温应该是很慢的。也就是说P比例项应该在15度或10度,D的取值是I的4分之一,500/4=125,有了D值,P值可以往小的设定如P=8度。

水槽对象体积容量与加热功率,描述下?

网友P:
再确认下PT100的插入深度,或者也可以尝试下其他品牌的仪表,厦门中治公司杨艺煌,我司也是专业从事无纸记录仪和数显智能调节仪表及部分非标仪表的生产厂家,联系电话0592-8216775 5784169,传真:0592-5784159如有需要,可以登陆我司网站http://www.xmzonzi.com,欢迎您的垂询!!谢谢

网友Q(2008-11-06):
对:LYBOY2 关于回复内容:
对:FB400 关于

我给客户供了几千台RKC表,用得还可以,请先说说具体型号,用在什么场所?再分析出结论。长沙华表

内容的回复:正负2度RKC肯定能做到,你用得是不是假表啊。

型号我明天到公司查一下,给你发过去。仪表是用于对水槽加热的控制和温度显示,可能是PID参数设置的不合理,经常出现过加热的现象。我们要求温度控制在±2℃,比如设置80℃加热到85℃还继续加热。请讲讲PID参数的设置方法。
内容的回复:

网友R:
如果气源不稳定,会不会对超调也有影响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FB400 关于

我给客户供了几千台RKC表,用得还可以,请先说说具体型号,用在什么场所?再分析出结论。长沙华表

内容的回复:

请留下贵公司的联系方式。谢谢

你好:联系我邮箱AID0302@163.COM  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