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的问题??

楼主(2008-09-24):
我的一台英威腾 GL-7.5KW的变频器运行一年多,空载运行正常,稍微一带负载就报故障,停止运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啊

大概是哪几部分引起的

网友A:
报什么故障,和厂家技术联系解决比较好

网友B:
公司简介:

上海瑞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变频节能技术、贸易、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依靠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充分为客户考虑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产品选型、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现我公司成功的与世界各地的变频产品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凭着自身的努力和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方针,我们将做的更好、更强!

      我司主要产品:国外各种变频器、PLC等现代工业控制产品;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公司所经营的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0 系列质量体系认证,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您将得到最优越的服务和最质优价廉的产品。

    站: http://shruifu.b2b.youboy.com/

        http://www.shruifu.com.cn/

联系方式: T021-67723023   13818569113

   F021-67723023

Q     Q:  43796301

     箱:shruifu@163.com

     址:上海仓桥工业区威氏工业园玉秀路39

网友C:
变载运行正常,带载就报故障,最后确定报什么故障。

我想是器件老化所造成,比较电流检测电路坏了,造成三相电流检测不平而报过流。

网友D:
请楼主先明确故障代码是什么!

如果是跳“OC”,那么故障多半出现在电流检测部分。如果是显示“OU ”,那故障源多在直流回路上。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就送到公司来修吧!送修信息在公司网站的服务指南可以找到!

另:GL系列我公司已经停产三年了,不知道你从哪里买的。

网友E:
      看它的光耦是不是用的A316J,如果是的就是光耦的性能不好了,一般要查是哪个光耦坏了不是太好查,你可以在光耦的9脚和14脚并上10K的电阻基本上可以解决的。

楼主:
清心你好,英威腾GL-7.5KW的变频器啊,空载小电流带2.2KW电机4-5A运行基本无异常发现,如果带 7.5KW电机就显示过电流,过载的相象,请问是模块的问题呢还是电流检测相关的电路呢???模块型号是:FP40R12KE3,  请问电流检测是从哪里检的~~~~~

楼主:
请问清心,GL系列的电流是怎么检测的,有哪几个相关的元件呢,谢谢啊

我在浙江温州。在显示过电流过载的时候,实际设备运行还没有过载,电流在13A左右的,但是变频器已经报警的~~~

请教  WANGZHIGUI1   A316J不好判断的可以几个更换可以吗???

楼主:
你好 WANGZHIGUI1

面板是有3只 A316J 的光耦,我都一样的处理是吗???谢谢朋友啊我先试试看

楼主:
请教清心,光耦A316J如果异常不好检测的,现在手头也没有的,如果应急处理怎么比较好呢,谢谢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D:
由于这部分电路对模块保护很重要,在这里不推荐用其它应急方式处理,除非你自己有把握,否则可能引起更大故障出现,还是建议楼主能送修。

316J光藕如果有问题,最好是全部换掉。

网友E:
就在9脚与10脚间并上10K电阻,三个要全都并上,我修了好多英威腾的放心好了,这是英威腾电路上设计的不是太好特别是现在才出来的更不如以前了人偷工减料的做法!

网友E:
不好意思我刚说错了是在9脚与14脚间,并上电阻。

网友E:
如果还是不清楚你就加我的qq719621158和我聊,我是隐身的。

楼主: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故障,和厂家技术联系解决比较好

网友G:
WANGZHIGUI1,这位老兄,实在是佩服你了,在没搞清楚显示什么故障之前你就能确定给驱动光藕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WANGZHIGUI1,这位老兄,实在是佩服你了,在没搞清楚显示什么故障之前你就能确定给驱动光藕加电阻。。。。。。。。。。

呵谢谢WANGZHIGUI1这位老兄,故障已经排除嘿嘿,已经正常运行,

楼上的大哥那你说说怎么处理呢?说下你的高见,别光打击~~~搞工控就是要把经验,应急方案拿出来风享

网友H:
你是怎么处理的?是否按楼上的方法呢?

楼主:
我是按照WANGZHIGUI1 师傅说的方法处理的

谢谢这样的师傅分享维修经验,小元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I:
这样相当与把IGBT的短路保护取掉了。下次电动机有问题一般就直接坏IGBT了。所以安全第一。

网友E:
放心好了,我用的是10K电阻,不会把它的保护去了的,本人已做过实验哟,光理论没实践是不行的哟,要怪只能怪国产的316太差了,最好能像神7一样那我们的国货就好了!

网友J:
分析得很好,学习了,欢迎有更多高手参加讨论

网友K(2008-11-02):
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如果工厂的机器没有问题,一般是不会停产的。现在很多的工厂为了降低成本,人才都跑了。搞技术的不下一线,在一线工作的,不懂技术也不敢乱动,只有用户损坏了反馈回来,才匆匆忙忙的应急分析解决,都是办公室坐的。我支持WANGZHIGUI1的做法,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欢迎加入变频器经验交流真名群QQ40875015,非真名勿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