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真是怪了

楼主(2008-09-24):
我单位有一台55KW电机(内装,不存在中间传动环节),配一台ABB软起动器,型号为PSS85/147-500L,接法为内接.初始电压设为40%,上升斜坡时间设为10S,按下起动按钮的瞬间,随着起动时发出两声的递升的尖叫声电流达到100A(电流表量程为200A),之后电流绶绶达到量程外,接着电流回落到55A(只带动一砂轮卡盘)。砂轮卡盘用单手盘得不沉。请问这符合软起动器的起动过程吗?

网友A:
启动时间太短了!

网友B:
10s启动时间不短了吧,启动方式设定的哪种啊

楼主:
我用的是斜坡升压起动方式,岂止是10S,16S,20S等我都试过,这种起动时啸叫声都有。

网友C:
根据你的负载看,55KW电机用软起动短时间电流可达到300A,这点是对的。

啸叫音是因为短时电流升的过快造成的。

网友D:
出售ABB配件
NAMC-11 1块
NIOC-01 1块
NINP-61C 1块
NPOW-42C 1块
NGDR-02C 6块
NINT-43C 1块
NXPP-01 2块
模块PP15012HS 3只
有需求者请联系13355288766

网友E:
正常,采用电流启动 时间拉长点 试试声音应该会小的

?

楼主(2008-12-27):
55KW电机(内装,不存在中间传动环节),配一台ABB软起动器,型号为PSS85/147-500L,接法为内接.初始电压设为40%,上升斜坡时间设为10S,按下起动按钮的瞬间,随着起动时发出两声的递升的尖叫声电流达到100A(电流表量程为200A),之后电流绶绶达到量程。

ABB沈阳派人带着配件来我公司,换了一块主板,重新进行了设置,将初始电压设为35%,上升斜坡时间设为12S的情况下,起动电流从零开始增到230A用了8S的时间(之后电流回落到55A)。待旁路接触器吸合后,电流回落到工频60A。基本正常了。

楼主: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楼上各位鼎力相助及ABB沈阳分公司负责人的热情细致的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