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起动器紧急求助!

楼主(2008-09-24):
我单位有一台55KW电机(内装,不存在中间传动环节),配一台ABB软起动器,型号为PSS85/147-500L,接法为内接.初始电压设为40%,上升斜坡时间设为10S,按下起动按钮的瞬间,随着起动时发出两声的递升的尖叫声电流达到100A(电流表量程为200A),之后电流绶绶达到量程外,接着电流回落到55A(只带动一砂轮卡盘)。砂轮卡盘用单手盘着不沉。这不符合软起动器的起动过程吗?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真是这样,“接法为内接.,电流达到100A,,接着电流回落到55A ”,那么就是好的启动过程,因为额定电流110A,启动电流低于额定电流,当然好!

网友B:
发出尖叫是正常的,不过尖叫声别太大哟,隔壁听见就不好了@_@

电流是正常的,PSS就可以了,也没必要用PSD重载型。

网友C:
应该是正常的哦!

楼主:
啸叫声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了证明是不是电机的毛病,我们接成星角起动形式,电机是平稳起动到最大电流的,而且只有一次不大的叫声,总起来说要比软起动器起动效果好得多。我现在是最不明白的是用软起动器起动时出现连续递升两次啸叫声,很不好听,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种在线运行型软启动运行时,晶闸管长期通电,发热会比较严重,需要考虑散热措施; 这样长期运行对软起动器寿命会受影响。所以采用旁路接触器运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昨天,ABB的人来给换了板子,搞不定,甚至换了整机,都于是不补。我们的产品迟迟出不了厂,急死我了。

网友D:
买我们伊顿的软启动呀,比ABB好我的温升的75度如有需要联系闵先生13699631896

网友D:
有可能你的设置是双斜坡启动,改成标准的斜坡启动就OK

楼主:
这种软起动器没有双斜坡起动功能,我传上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