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热电阻液位信号,两线制,4-20mA,屏蔽双绞线,送到PLC模块,距离800米,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8-09-24):
(无正文)

网友A:
距离太远了,存在问题

网友B:
对于2线制变送器来说800米不是问题.

网友C:
1、设计存在问题,按道理,这么远的距离,应该在PLC的800米外设置PLC从站,这会节约很多电缆。

2、通常对于模拟量数据来说,如4-20mA都是恒流源信号,数据传输距离和采集器的总输入阻抗有关。原则上只要在模拟量输出仪表的输出端子测量的直流阻抗≤模拟量输出仪表的输出阻抗的话就不会影响精度,这跟距离没有直接关系,举例说,一台差压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其输出阻抗为500Ω,则传输到A/D转换器的电缆线阻+取样电阻的总阻值≤500Ω时就不影响采样精度,此时,取样电阻一般是固定值(通常是250Ω或125Ω),那么传输距离就取决于传输导线的线径了,当然在整个传输的电流回路中的抗干扰问题是另外需要考虑的。对于采集频率,需要考虑的是传输回路的阻抗匹配和信号衰减的处理。也和传输距离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上面两个问题处理的结果不同,最大传输距离也不一样,少则几米,多达几千公里。

网友D:
没问题啊,假设用0.5mm2*2屏蔽铜芯线,800M/20mA单线的压降为0.55V,环路压降为1.1V。若用0.1mm2线,环路压降为5.5V,若仪表供电压为18-30V,则可认为仪表工作和信号传输等没有问题。若考虑线路长产生杂波干扰,可在尾端加隔离器。

网友E:
距离远,信号有损失,需要对信号进行放大处理

网友F:
没太大问题 我们在山上有一液位往山下传输同样的信号2000米 用了快三年了没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