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BB软起动器什么情况下可以实现软停车!

楼主(2008-09-24):
我单位有一台55KW电机,配有一台ABB软起动器PSS85/147-500L,当下降斜坡时间调到4S时,一停车就会发生报警,再起动电机就起不来,而当下降斜坡时间调到0S,停车时就不会发生报警,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软起动器不可能实现软停车,软停车是骗人的!

网友B:
不要使用软停车功能的建议。

楼主:
根本不能实现软停车吗?

楼主:
如果在软停车时,要主接触器延时断开,或机床控制电源一送上就要主接触器吸合上,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软停车,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