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的开环闭环控制 会的进来讲讲

楼主(2008-09-24):
电工干了两年了 但还是搞不懂 变频器 直流调速器的开闭环控制 只知道参数调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A:
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涉及的范围比较深。一般使用者不知道也没关系。

网友B:
要想全面的了解只能自己先看看书,带着问题去请教,这样比较好,而且记忆比较深刻。

楼主:
上面 的同志讲的很好 老弟谢谢 啦

网友C:
主要看有没有反馈环节,有者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