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494粗纱机坏了

楼主(2008-09-24):
球FA494了.机.产.急.点.谢.

网友A:
可惜我们是458/492设备,没有494

你们494是无铁炮,触摸屏没有故障显示?

换向有关的就是张力松会导致光电误动作,换向电机换向瞬间过负载(不知道494是否是单独换向电机)

更换PLC试试,把部分保护输入端短接试试看是否误动作

我以前遇到过向下换向瞬间停车,是换向检测接近开关连接光电耦问题,494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查查有些看似不相关的电气也可能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对:张智勇 关于

可惜我们是458/492设备,没有494

你们494是无铁炮,触摸屏没有故障显示?

换向有关的就是张力松会导致光电误动作,换向电机换向瞬间过负载(不知道494是否是单独换向电机)

更换PLC试试,把部分保护输入端短接试试看是否误动作

我以前遇到过向下换向瞬间停车,是换向检测接近开关连接光电耦问题,494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查查有些看似不相关的电气也可能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好.心.了.了.了.的.教.

网友A:
换向加减速时间调整长一点也可以

我这里遇到过更改品种后导致故障,延长加减速时间

QQ475761006交个朋友

我们492 4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