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调节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本人刚接触西门子PLC,现在遇到个问题,单位买了台流量控制器,通过检测到的成分来控制流量的。输入输出是0-5V的信号,我记得一般都是4~20mA信号,请问该用哪个模块?参数怎么设置?我用的是300的PLC,WINCC上位。检测到的成分信号是4~·20mA,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没有0-5V这个等级。因此,必须增加转换器将0-5V信号转换成SM331能处理的信号,将SM332的输出信号转换成0-5V的信号。具体选用什么型号的模块,要看你的控制精度和选用的转换器。其它参数可以参阅西门子的模拟量手册。

网友B:
西门子不太熟

omron的是一样的模块

靠接法来区别的

网友C:
1楼说的很对,西门子只有1~5v这个等级,没有0~5v。建议你用虹润的HR系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或者其他支持profibus-dp总线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以下,模拟量模块有很多厂家。再西门子软件里面加入他们的gsd文件,很容易实现,况且价钱也很便宜。在现场安装也很自由。他们卖模块的时候也有做好的例程,很简单。他们也有技术支持,相信你很容易就实现了。我以前也用过,你可以参考以下http://www.hrgs.com.cn/cpxx3/19.htm这是虹润的模块。当然你也可以选其他厂家的,网上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D:
哦.3楼的讲解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哦.3楼的讲解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F(2008-11-11):
西门子不太熟

网友G:
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串接250欧的电阻。

不过,最好换成量程一致的。

网友H:
西门子只有1~5v这个等级,没有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