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和功率的为题

楼主(2008-09-25):
请问各位大侠,变压器的容量怎样换算成功率?二次电压是三相380伏的和两相220伏的是一样的方法换算吗?

网友A:
为1为0.9

网友B:
变压器的容量是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要看功率因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1为0.9

”很对呀!

为0.9功。”这恐怕有点误差,如果一定要采用这样的说法,只能说为0.9功约功,误差小些。

网友D:
同意“东方”在3楼的说法!

  “功率因数”是电流与电压的夹角的余弦--cosφ,它是电流的“有功分量”与“电流”的“比值”,而电流的“无功分量”与“电流”的“比值”则是电流与电压的夹角的正弦--sinφ。

  已知电流与电压的夹角的余弦为0.9,则根据同角三角函数间的关系:正弦的平方加余弦的平方等于“1 ”,我们可以计算出电流与电压的夹角的正弦为0.4359。所以,可以说“这时电流的无功分量与电流的比值为0.436差一点儿”

网友E:
呵呵,估计一楼也就随口说说的,很形象的说说而已,没考虑得那么多,不过还是很佩服这样的精神啊,东方兄

网友D:
  我在4楼的“同意‘东方’在3楼的说法”一句是采纳板桥先生的“难得糊涂”。先支持一下“东方”的说法,免得他又以为我与他为“敌”来了!我们只是出于对学术问题的“讨论”各谈各的观点,即使各人的观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存在与谁“为敌”的目的!但是做学问的态度还是须要一点“认真”才行!

  我从3楼的帖子内容中也看到“东方”对“有功”、“无功”各占几成的说法有“不赞同”的意思!只是他有一些幽默,你“想想看”网友不是说“无功占一成”吗,“如果一定要采用这样的说法”“东方”就只能告诉您不是“一成”而是“约四成”!

       供电设备的容量是指设备的额定“视在功率”。“视在功率”一般用S来表示,它的“有功分量”(也可以称之为“余弦分量”)叫“有功功率”,一般用P来表示;它的“无功分量”(也可以称之为“正弦分量”)叫“无功功率”,一般用Q来表示。

  S的单位是“伏安--VA ”或“千伏安--KVA   ”;P的单位是“瓦特--W ”或“千瓦--KW  ”;Q的单位是“乏--Var  ”或“千乏--KVar ”。

     “视在功率”不是“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代数和”,而是它们的“矢量和”(也可以称之为“几何和”)。S与P及Q的关系可以用下式来表达:

  所以,把一个“视在功率”说成其中“有功功率”占九成,“无功功率”占一成,这一说法的错误是:把P和Q当成同一相位来看待了即把S当成P与Q的“代数和”了!

  另外,如果换一个说法:“为0.9功约功”,则这一说法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就好比那位“三半先生”犯的错误!因为这个“成”的概念是“一个事物的十分之一”,“九成”的意思是“十分之九”,“四成”的意思是“十分之四”,两者加起来就已经大过了“一个整体”!

   特别申明:我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要批评哪位网友的意思!

网友D:
  关于“三半先生”的故事,请参阅《电容的作用》一帖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1-9220-A596F581B1EC中第32楼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