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 求助

楼主(2008-09-25):
压力变送器的精度是怎么算出来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哇,这个问题高难度,要问厂家。

网友B:
是通过测量压力变送器输出电流与理论电流进行比较来得出的。

网友B:
一般测量均匀的5点,0,25%,50%,75%,100%来与理论电流4mA,8,12,16,20mA进行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C(2008-12-12):
(测量值-真实值)÷量程×100%

网友D:
楼上的不是说的精度吧.只能说是某一点的吧.

你那样算后,是不是都加和最大的值才是精度吧

楼主:
联系电话:15004049483

网友E:
简单的说就是根据仪表的准确度来分得,即算出仪表的最大基本误差去除以仪表量程得的百分数.看这个百分数在哪个国家规定等级里头就属于几级 .我国工业仪表等级分为0.1,0.2,0.5,1.0,1.5,2.5,5.0七个等级,并标志在仪表刻度标尺或铭牌上.仪表准确度习惯上称为精度,准确度等级习惯上称为精度等级.需要注意的是假设你算出的值是1.1,那它的等级应该是1.5

网友F:
拜托 精度等级与精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请问7楼的,0.8MPA空压机用的压力变送器最便宜的多少钱。

网友H:
瑞士原产 HUBA Control压力传感器,精度:<满量程的0.3%.使用寿命长,精度高,温度稳定性佳,优秀的电磁兼容性。还有极具竞争力的价格,适合OEM采购。  18666854849

网友I:
精度是仪表出厂要标出来的,不是算的。

精度是表征仪表的准确度的一项参数,你说的是误差的算发吧

楼主:
10楼的  对价格有兴趣的 可以打我的电话  15004049483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