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说一下如何选购光纤管,光纤传感器

楼主(2008-09-25):
请大家说一下如何选购光纤管,光纤传感器,选购的时候从那几个方面去考虑,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光纤管,光纤传感器

Waytop  广州市威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2008-12-31):
选用光纤    看您的使用环境如何:    1.分为抗高温    2.抗振动的     3.抗电子干扰的   4.抗腐蚀     5防潮的      这是有使用环境来决定的

然后是您的检测距离  :     根据需要     选择相应的检测距离满足您的要求

另外       光纤分为:对射的      和     漫射的        分为  标准的       同轴的         多芯的        套管的

还要根据安装孔径的不同   有M3     M4      M6        这都要根据您的现场情况来进行处理

通常对射的   主要是槽型开关     多用于  贴标设备      检测logo的      漫射的应用就比较广泛了

这不能一一列举      我是做光电技术的       有可以探讨的    可以给我E-mail    wu_kunpeng@163.com

网友A:
对了   我也在广州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