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九康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

楼主(2008-09-25):
各位大师,我这里有一台400的箱变,运行负荷在300KW左右,用的是
九康JKW5C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六路输出,但是厂家安装以后没有设定参数,不能自动投切,导致现在的功率因数只有0。6左右,
不知道哪位大师有说明书或者能教我一下怎么设定,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找说明看看就知道怎么用了。并不困难的。再不行就找厂家询问。

网友B:
负载达到或接近额定没有,这和功率因素有关。

网友C:
你是干电工的吗?自己先试着设定一下,难度不大,一般不回有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