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巧合

楼主(2008-09-25):
昨天看天气转凉,我就把分厂顶上的照明汞灯修复了几盏,到了晚上9点,分厂照明突然全灭,急得电工团团转,最后发现总开关柜跳闸,是否照明灯短路造成,后来合上总盘后,灯亮了。今天我想没修灯时倒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修好了反而引起跳闸,是有关联吗?做电气多年,有时就是有这种现象。事后了解,这仅是一种巧合,当时有两台大龙门吊同时上升,造成过载跳闸,而照明正是接在这一支路上的。

网友A:
有同感,我们这儿以前也有这种情况,电力改造后好多了

网友B:
呵!呵!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网友C:
那是因为线路太不规范,太过于混乱

网友D:
再检查一遍吧,看看各保护元件的容量是否合适。照明电源和动力电源要分开。

网友E:
照明电源和动力电源要分开

网友F:
照明电源和动力电源,我们这很乱的,过一段时间,有空再分吧!太忙了.....

网友G:
莫名其妙的时候,你要镇静,一定会有原因的!!!

网友H:
照明电源和动力电源要分开

照明要在单独一路开关,

网友I:
照明和动力要分开

同时要标示清楚

网友J:
跟我一样不自信,出现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原因。

网友K:
过载的问题可能是那样的

网友L:
这种不规范,建议重新接电源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照明电源和动力电源要分开

照明要在单独一路开关,

网友N:
照明与动力电源要分开,但是我奇怪的是你的照明回路与前级的断路器选型是有问题吗?要不然不会越级 的跳哦。

网友O: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网友P:
                      确实巧合。

网友Q:
很多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有必然原因的,如果规范布线,这样的偶然还会出现吗?

网友R:
是总开关盘整定值不合适吧?

网友S:
还是照明电路和动力电路分开号些

网友T:
26楼说的有道理,我们就是照明变和动力变分开的

网友U:
恩,有时候三相不平衡就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V:
关键照明和动力要分开,我原来一个单位设备启动时汞灯都会灭,我把他分开后就好了

网友W:
出了问题要找到原因,要换个角度思考原因

网友X:
引用 网友Y:

线

出了问题要找到原因,要换个角度思考原因 ,偶然之中的必然,一切都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