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KW电机用星角启动还是自耦启动好?

楼主(2008-09-25):
160KW电机,AC380V,

用星角启动还是自耦降压启动好?

那种效果好?更省钱?

谢谢。

网友A:
星角启动省钱,但自耦降压启动好。

网友B:
1)如果是空压机,启动时候是卸载状态,可以采用星三角,也便于缩小控制系统体积和重量,如果控制系统与主机一体化安装,减小体积和重量就很必要。。

2)自藕降压启动总体性能比星三角要好,但是价格大约要大一倍以上,体积和重量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3)再一个是可以采用固态软启动,体积和重量可以与星三角媲美,价格与自藕降压相当。。

网友C:
“用星角启动还是自耦降压启动好?”

1、星角启动降压幅度大,启动转矩小,启动电流小,适用轻载、或空载起动;

2、自耦降压启动,降压幅度小可调,启动转矩大,适用轻载、负载起动;

3、用星角启动还是自耦降压启动,关键看启动时负载轻、重决定;

4、固态软启动,启动下降、启动功率因数低,启动转矩小,无力启动,一般时在额定电压时才启动,启动电流大,我建议你不要用软启动?

网友D(2011-06-16):
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现代化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