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的通讯口不能通讯

楼主(2008-09-25):
小弟最近遇到问题,正在采用step7针对224编程下载时,step7突然识出为未知的plc型号,然后断电重启后就再也无法识别出,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换条电缆试试

网友B:
换跟电缆 可能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C:
呵呵;能识出未知设备一般都可以连上机;

网友D:
200的口容易坏,有可能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