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松下伺服求助

楼主(2008-09-25):
各位XD好,安川伺服有个PLOCK功能,即在速度控制模式时,为消除A/D器件的温漂当模拟输入低于某值(即相应转速低于PN501)时,在PLOCK输入时,控制模式转为位置控制模式.相当于屏蔽了温漂现象;不知松下A4在不用电压检测及判断装置如何达到此功能?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通过X5的26脚进行零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