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馈增益和微分控制

楼主(2008-09-25):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前馈增益和微分控制有什么区别和相同点?

它们都是超前预测变化的?

网友A:
我没觉得有什么相同点啊。前馈针对的是给定值,微分针对的是反馈值。

网友B:
微分针对的是反馈值----也可能是针对误差值!

网友A:
微分针对的是反馈值----也可能是针对误差值!

是我说的不对,一般说微分控制的,是针对的误差值

楼主:
请问"前馈针对的是给定值"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是不是直接与输入电压相乘 ?有没有具体公式阿?

楼主:
还有前馈增益的调节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前馈可以视作对指令信号变化趋势的一种预测,或者补偿,比如说一阶前馈,就是对指令信号的变化速度的预测或补偿,如果此时的指令代表位置信号,则一阶前馈就表示速度,因此一阶前馈对于消除位置伺服系统的稳态随动误差具有良好的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波恩能不能解释的通俗一点,一阶前馈为什么表示速度?根据什么条件设置前馈参数呢?

网友C:
先看清楚前提啊:“如果此时的指令代表位置信号,则一阶前馈就表示速度”

在需要的时候设!前馈并非任何应用场合都必须。

网友D:
可是指令信号的快速变化会立即引起偏差的快速变化啊,而微分则是补尝偏差的快速变化,所以我也觉得前馈跟微分的控制效果差不多

网友D: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网友E:
前馈是控制系统校正的一种连接方式,对应如反馈,串联等。前馈是指控制器在系统主反馈回路之外的一种连接方式。而微分是一种基本的控制规律,或者说是一种控制器。在运动控制中常见的前馈多是位置对后级速度或电流环的前馈控制,因此大都采用微分来形成前馈~~~

楼主(2008-11-09):
那两者产生作用效果有何区别呢?

楼主:
前馈增益有可能实现不增大增益而减小跟随误差的数值,从而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它设置编程进给率的模拟电压输出的百分比。

微分增益可以减小在加/减速阶段的跟随误差。

网友F:
前馈是开环的,理论上并不会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裕度。但由于前馈越过回路闭环,直接作用于后级对象,形成快速的响应,这就有可能导致无法对闭环的稳定性和响应获得正确的认知。因此,在调试系统时,最好先不要加前馈,在闭环调整之后再加入前馈调试。

网友C:
“当时明月在”说得太好了!顶!

楼主:
非常受用受用。本来想发张图上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大家看得更清楚。无奈要VIP会员的。

网友G(2011-01-10):
学习了,要是有图在就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