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用记数器

楼主(2008-09-25):
普通冲床用何种记数器较好?

网友A:
就随便买个记数器 用来记点 冲一下为一点 .我们这就是这样的.......(模切冲用)

网友B:
xmt-1000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MCF-6X,AC-110V 6位数的可以试下,

网友D:
我用的是H3Y

网友D:
搞错了是H7E

网友E:
有机械计数器,拉动式的,拉一下记个数,五位的计数,还有清零装置,好用。

楼主:
接触式计数器还要用到一个行程开关,行程开关损坏的很快.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有一种感应器外接式电子计数器不知道好不好用,不知那位高人用过此类计数器,是否好用.

网友F:
就用机械式计数器10元左右,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