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脉冲型伺服驱动器能否用来控制扭矩啊?

楼主(2008-09-25):
我现在用一个伺服电机来控制扭矩,电压送过去了,参数设定没什么问题

但就是不动,问了供应商说是我的伺服驱动器是脉冲型的,不能用来控制扭矩

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网友A:
松下A4系列分脉冲控制和通用控制,

如果你的驱动器型号后缀带003,那么只能用脉冲控制,不接收模拟量.

网友B:
扭矩控制,是模拟量控制。

你的驱动器是脉冲型的,不能输出模拟量,是不能控制扭矩的。

脉冲型的,你就当有反馈的高精度步进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