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动力接线端子排型号

楼主(2008-09-25):
动力接线端子排 的规格按电流从小到大 都有哪些?是如何排列的?有知道的,回帖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端子排有好多种,不知道是指哪一种?

楼主:
接动力电源线那种。

三根线/四根线。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做电气控制设计都要用到的阿,就是三相电源的进线端子以及负载的电源出线端子。

网友B:
我一般用的是TB型号的       TB-xx    xx表示电流

60A以下是上在铝卡条里的

网友C:
端子排有好多种,不知道是指哪一种,到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网站去找。

楼主(2009-12-14):
回帖无积分,顶帖不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