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DW15-1 1000A总断路器不明原因跳闸?

楼主(2008-09-25):
      我公司一号变压器的总断路器是DW15-1  1000A断路器(人民电器) 今年有时候不明原因跳闸,同一高压线,别的厂都没有跳。负载也不大一般300-450A ,三相电流比较平衡相差不大30A,没有明显的接触不好,车间机器正常没有短路。上个月也跳一次,合上后也就没有跳。今天中午又跳了,更奇怪的是跳闸前有一个1.5KW   220V的变频器 用的是10A断路器(N线没进)正常, 送电后我到车间检查发现10断路器跳闸了,我还以为变频器烧了,后合闸 给指令正常,真不明白。

 配电房低压电压400V,车间396 这个应没有引响吧,那天把变压器上的分励开关换个档试下。

    车间机器坏不怕的,怕就怕就种不明跳闸,头痛啊!

网友A:
排除负载短路,接地或长时间过载等故障,你可以查一下断路器的失压线圈的衔铁接触面脏不脏。我们就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B:
是否遇到打雷,我这一打雷总盘就跳闸。

网友C:
同意一楼意见,先查一下总断路器自身有无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提的意见,=停电时检查下断路器,另可能电网也有原因,后来我了解邻兼职的一个厂,总闸是没跳,可锅炉30KW油泵跳了,和我们这里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1.5KW变频器 10A空开怎么会跳?

网友D:
慎重调变压器分接开关如不测量直流电阻容易造成变压器烧毁

断路器总是跳闸可以先检查一下跳闸线圈有没有问题在检查一下铁心有没有脏

断路器有几个基本的保护短路、过载、失压你应该逐个排除电路没有短路、过载、失压那故障肯定是断路器本身

我感觉是失压线圈引起的可能性大一些,吸力不足。

网友E:
断路器质量问题,操作机构引起误动作,我们这DW15以前经常还合不上呢,一合就跳,以为是负载问题的~~~影响车间生产

后来干脆换掉用施耐德的,到现在一直没有误动作~~~~

网友F:
变频器的断路器会不会因为瞬间缺相导致跳闸

网友G:
有可能是欠压保护调闸保护,可能是当你的负载增大到某个值(或者是负载无功消耗增大)造成电压降低,而你的断路器欠压保护值设得太低,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H:
1楼的说:失压线圈的衔铁接触面脏不脏。这个说法很有可能。

我们有1个新的1600A的DW15,失压线圈220V。试验时居然200V就跳,用酒精擦衔铁接触面,立时释放电压下降至150V。

楼主:
变频器空开跳不明白, 电机是三相的,变频器是220V输入 380 三相输出  ,N线我没有进断路器,  断路器是10A的  ,电机是1。5KW

网友I:
查是否为电容柜保险出了问题

网友J:
关注中……

好了以后把原因讲来听听哦

网友K:
故障原因多半在断路器,检查其综合继电器和欠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