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8-09-25):
今天有客户说有台软启动有问题,说发过来给修一下,我突然想起来软启动器要带电机,我想请教大家一下,软启动器最小要带多大的电机!

加入我的软启动器是55KW的,那最小要带几大的电机才不报故障!

网友A:
1、把三个灯炮接成Y形,就可以了!

2、如果灯光可调就是好的!

3、用到电机上,就不太好用,多大电机都行,只要是三相380v的均可!!!

网友B:
都行,只要是三相380v的

楼主:
1、把三个灯炮接成Y形,就可以了!

怎么接?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C:
要根据面板上的负载转矩值决定,越接近电机容量越好,便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