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维修经历

楼主(2008-09-25):
有台万向钻,工人在操作时把进控制箱的控制线扯掉了一部分,这应该很好搞,把线按号接好就可以了。最下面有几个接线端子扯掉了,那里面空间小不好还原我就把它包上绝缘胶布。卡端子的卡子是金属的我把它直接卡到没掉地端子上。完了就上电试车。其它动作都对,就是360°转头有一个方向不对,接线端子出有打火现象,并且有个时间继电器有细小的吸和声。初步判断那个方向的控制线接地,并且挨着时间继电器的控制线。就查那根线,当时也没看图纸,就看了下按钮的出线(线看错了),结果那线是好的。当时离下班时间不多了,就怀疑是自己的分析有问题,就把视线转移到按钮和接触器上,搞了一气都不对,下班时间也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这样搞了2个小时放在哪里。接班的(白班)来查就是那根线接地了,后面想起真惭愧。最后总结了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用。                1.干我们这行一定要心细,偷不得懒。2.尽量不自以为是的扩大故障范围,这样只能让自己更麻烦。3.尽量参考图纸来维修,特别是不经常修的设备。4.可能是个人的问题,我遇到问题没及时处理好就对自己没信心啦。所以搞维修的心理素质要好。

网友A:
首先要对设备工作原理和线路接线要熟悉,才可保证维修工作不出错。

网友B:
维修任何设备时,都不能心急(不能因为快下班),自己的思维一定清晰。才能保证维修工作不出错。

网友C:
搞设备维修,知识重要,经验同样也重要

网友D:
一定要对设备工作原理和线路接线要熟悉

网友E:
我一般对图纸修,但有些问题对图纸也搞不定,能力问题。

网友F:
自己的思维一定清晰。才能保证维修工作不出错

网友G:
我一般不看图纸修,只要一看机械的工作原理就大概知道这电气是怎么设计的了.干我们这行不但要懂电还得懂机械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不看图纸修,只要一看机械的工作原理就大概知道这电气是怎么设计的了.干我们这行不但要懂电还得懂机械才行.

好弓虽

网友I:
维修或设备调试时,常需小心。

引用一句话:从主观上说,谁都不愿意失误。但……在疲劳、疏忽等情况下,意料之外的事情时有发生。(《高速走丝 电火花 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第2版p.191)

所以,常需仔细小心。

网友J:
说说俺的两次失败的维修经历:

1.一台加工石材的机器,控制板坏了,是比较老的电路板,制造机器的意大利公司已经不存在了,没有新的更换,只有维修,而且石材加工厂50万订单压在那里,迫切需要修好,维修费报价5000,他们居然给我加了1000,只求速修。经过测试仪检查,大部分元件基本排除损坏可能,只有与程序有关联的几个芯片还未检查,程序芯片是RAM芯片,有电池供电的,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发现还有一个74HC00芯片与RAM供电控制电路似乎有关,当时未及多想,用烙铁拖焊将此贴片元件取下,测试果然有问题,有一输入脚内部开路,更换新的74HC00,机器自检通过,欣喜若狂!然而,高兴得太早,随着控制界面打开,居然提示应用程序错误!但此时找不到任何备份!俺后悔得那个肠子都青了!如果不是用烙铁拖焊引起RAM电池供电短路,如果只用热风枪小心吹焊,俺就不会与6000大洋失之交臂了!

2.一台东芝注塑机控制板,能测试的芯片找不到明显的问题,只有打程序芯片的主意。有电池供电的RAM不能动,EPROM当然是可以检查的,其中有一块似乎标了6264的芯片,下意识认为它是一片RAM,于是万用表测试了一下,其供电脚没有电压,说明没有长期保存的程序,于是怀疑是否损坏,拆下来,毫不怀疑就上烧录器调6264 的RAM测试程序,等测试报错一看,坏了!此芯片不是RAM,而是EEPROM,可是已经晚了,里面的程序已经被改写。其后却在电路板上查出有一条连线断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但是此时程序已经被改写,找不到备份,只有徒唤奈何!

网友K:
芯片级维修,照你那么说,从某种程度上你应该对维修事故负责.

网友L:
对,大家有什么心得体会多交流。

楼主:
通行都是老师,以后有相同的经历都多交流啊。

网友M:
做维修不能下意识啊

网友N:
恩,好帖子,很实际也很实用,要心细。

网友O:
有图纸的话最好了, 没的话  ,只有靠经验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自己的思维一定清晰。才能保证维修工作不出错

网友Q:
遇事多思考,沉着冷静。当初新手的时候我也臭事一堆。

网友R:
要对机器设备的工作流程很懂,还要对控制电路精通,不但要对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电路熟悉,还要对PLC.数字电路.要了解.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

网友S:
        自己经历的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经验。把自己经历过的告诉了大家,就是把自己的经验无私的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分享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汲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再重蹈覆辙,这些就就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自己经历的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经验。把自己经历过的告诉了大家,就是把自己的经验无私的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分享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汲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再重蹈覆辙,这些就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

谢谢芯片,谢谢楼主。

网友U:
 做维修工作的,的确要胆大心细.

网友V: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多总结才会有进步。

网友W:
引用 网友S:
自己经历的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经验。把自己经历过的告诉了大家,就是把自己的经验无私的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分享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汲取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再重蹈覆辙,这些就就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

网友X:
大家都是高手啊,向你们学习。自己经历的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