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改造

楼主(2008-09-25):
2   自动扶梯中有两个接触器分别是K1K2,(K1吸合,电梯上行K2吸合电梯下行)我司将变频器接入K1K2的输出端.

3         K1K2吸合时,变频器上电,RUN开始运行,但当上升过程中大概十几HZ,接触器K1K2的主触点断开,多次尝试,发生的故障相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使用变频器不需要交流接触器,只要使用变频器的外控点,控制启动、正反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