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与伺服驱动器的选配

楼主(2008-09-25):
大家好!我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指教。1.工控机与伺服电机之间硬件连接需要伺服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对么?运动控制卡一般怎样选择?不同品牌的运动控制卡和不同品牌的伺服驱动器都可以连接起来么?2.对于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和运动控制卡相关参考书目,请推荐几本。谢谢指教!

网友A:
1、这是比较常规的做法,驱动器是一定要的,控制卡则不一定。

2、通常是可以的。

3、

楼主:
谢谢版主,我给你的sina邮箱发过邮件,请您查看

网友A:
抱歉,SINA的邮箱我已经不用了.

网友B:
驱动必须的,控制卡要看你的控制方式,通讯控制还是直接控制等来决定需要不需要。

只要驱动器的接受信号,控制卡可以输出,就可以连接。

楼主:
对:学习小样儿 关于

驱动必须的,控制卡要看你的控制方式,通讯控制还是直接控制等来决定需要不需要。

只要驱动器的接受信号,控制卡可以输出,就可以连接。

 一般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方式只有通信控制和直接控制两种么?

控制方式的选择是由驱动器来决定么?

内容的回复: